[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V8不识SIM卡、SD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1):
华为荣耀V8不识SIM卡、SD卡故障维修

  一、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V8不识SIM卡、SD卡故障维修 图1

  二、注意事项

  1、客户使用不标准的SIM卡也会造成不能识别SIM卡,需检查客户的SIM卡是否是被修剪过,SIM卡的芯片有无被损伤,若有,建议客户更换标准SIM卡。

  2、客户使用的SD卡若出现问题也极容易造成手机无法识别SD卡,维修此类故障时一定要测试客户的SD卡是否能正常使用。

  3、当客户操作不当将其他机型卡托或将SIM直接插入卡座内等造成无法取出,客户要求取卡或者取卡托的要求时,需告知用户由于客户的操作不当,取卡或取卡托会有损坏卡座或者主板的风险,需客户承担风险,避免客户争议。

华为荣耀V8不识SIM卡、SD卡故障维修 图2

网友A:
没什么软用,直接换主板就好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软用,直接换主板就好了呗。

这样说,还修什么手机,直接换手机不是更好!

网友(2018-03-08):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学习中……

网友:
如果你能发点售后高级维修手册那就算是长大了,发这个低级小白手册有什么棒槌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售后板级维修流程。不过这也是基本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