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20S不充电在线求助高手抽空指点一下谢谢您了!

楼主(2016-11-11):
联想E220S不充电,电池拆出测一点电压都没有,测过充电电路没有短路,查了一下ACOFF没有电压,从EC查也没有电压。不知道电池坏会不会影响ACOFF信号。请高手师傅指教,谢谢!
不充电

网友:
没有电压就对了。有电压会拉低

网友:
楼主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啊。ACOFF为低是正常的。

网友:
acoff本来就没电压啊

网友:
这个信号是适配器状态本来就是低,先测充电电压有没有?

网友:
测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充电电路就没弄懂过,就是靠着三把斧和大短过日子

网友:
看清楚在问啊,为高就没公共点了

网友:
BATT没电压

网友:
Acin与acoff相反的

网友:
ec要检测到适配器,才会充电

网友(2016-12-11):
是电池坏了,谢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