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惠普M202DW打印机维修

楼主(2016-11-11):
接修一台惠普M202DW打印机,现象为插电网口2个灯常亮,按开机机器转动屏幕不显示,网口灯无变化,初步估计主板有问题,拆开机器主板已经惨不忍睹,全是小强的杰作,如图。
拆下来洗洗,清洁一番,吹风吹干,装上机测试还是涛声依旧,本打算,换主板,查了一下主板价格有点贵要200多,看主板清洁出来也不是很脏,试试修复,修复过程也很简单,就2分钟不到就锁定故障点,仔细观察细节,腐蚀点,看到有个过孔点异常,(如图U8右边)处理了一下测试果然不通,反过来看2个过孔都是一个地方分出来的,飞一根线搞定,试机一切正常了,开机自检屏幕画面正常,网口灯开机后熄灭,打印测试页正常了。发帖没其他意思,就是一个借鉴,也体现出我们做维修对细节有多重要,往往问题就在这种细微地方。

网友:
这好像是蟑螂造成的,。。。。

网友:
小强确实很强,应该想办法预防着点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心细(过线孔都看的到),技术硬,这活放我这,就一条路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