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136 打印机,打印复印全黑,求解!

楼主(2016-11-11):
hp m1136 打印机,打印复印全黑,求解!
换个硒股和高压板还是一样!
打印机

网友:
激光器也会导致全黑

网友:
高压触点 两个 你看看呢

网友:
充电棍与触点看一下,,,

网友:
我是来水积分的

网友:
激光器很少坏,应该是有硒鼓的接触有问题

网友(2016-12-27):
有处理好的吗?我也遇到这情况啦…………

网友:
没加错粉吧

网友:
我觉得是激光器上的问题

网友:
没有充电全黑

网友:
以前处理过,清洁机内OK。应该是硒鼓接触点有问题

网友:
全黑是高压,带有空白边黑是激光器

网友:
打印机卡纸和硒鼓都好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