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9 版号;AAL15 LA-D071P REV;1.0(A00)独显4显存

楼主(2016-11-11):
DELL 14-5459  版号;AAL15 LA-D071P REV;1.0(A00)独显4显存

DELL14-5459版号;AAL15 LA-D071P REV;1.0(A00)独显4显存.zip

网友A:
今天接了一个这样的本子装系统,只要u盘插上就死机,用光驱安装上,又变u口不能用,左边只能用3.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了一个这样的本子装系统,只要u盘插上就死机,用光驱安装上,又变u口不能用,左边只能用3.0,不知道 ...

你看一下有没有供电??

网友(2016-12-14):
怎么是16M的

网友:
我的是1个4M 一个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不亮。。。。

你对一下版号,确定是一样的 么??

网友:
报警7声是CPU坏了吗?

网友(2017-04-13):
版主  我现在也有一台DELL的机器  和你这个板号是一样的  机器型号不一样 能成么  PS:现在是开机特别的慢  不比蜗牛快哪去。。。。 求回复!!!!!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哥啊   刷玩你的还是一样。。。

网友(2017-06-08):
备份的还是工厂的

网友(2017-09-08):
下来看看                                                                                      正好有个机器再修

网友(2018-07-10):
我也下载试试,找了几个都不行,不知道这个咋样

网友C:
刚刚试过了,电流到0,24,电源灯常亮,不能关机。我之前的故障是PL605电压不出,电流到0.68,电源灯闪烁,黄色2次+白色5次,无显示,有没有遇到相同故障的,一起交流一下,谢谢了!

网友D(2018-10-01):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过了,电流到0,24,电源灯常亮,不能关机。我之前的故障是PL605电压不出,电流到0.68,电源灯闪烁, ...

电流到0.24 电压不全  你看下待机5V后面的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流到0.24 电压不全  你看下待机5V后面的MOS管

你以前的问题应该是内存那边  你说的那个电感就是没电的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D:
你以前的问题应该是内存那边  你说的那个电感就是没电的

那台机已经修好了,去年的事了,没看到你的留言,后来查出是内存问题,那内存是低电压的,当时大意了,代换内存的时候拿了1.5V的内存测试,所以判断失误,后来用1.35V内存测试故障排除,多谢大师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