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136 打印机,打印复印全黑,求解!

楼主(2016-11-11):
hp m1136 打印机,打印复印全黑,求解!
换个硒股和高压板还是一样!
打印机

网友:
漏粉了吧,,,,还是磁棍坏掉了,,,我9年没有搞办公设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左下冲电弹簧被压下去了?硒鼓左侧触点部分。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要看完整的打印图片才能判断

网友:
要看完整的打印图片才能判断,一般整张黑不留四边白的话,那是鼓或者高压电源板故障。如果有四边白的话,是高压板与弹簧接触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你好像把应当出问题的都换了,那就看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3楼说的对哦 板子跟鼓之间的弹簧触点可能缩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