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自动进入DFU模式

楼主(2016-11-11):
ipad2 连续看电进入视剧没问题 放那待机不定时的进入DFU模式 以为是系统问题 刷机后还是一样 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A:
DFU模式   引起的原因挺多的   硬盘   CPU   USB管理芯片  等 等

网友B:
找个估计你自己 没法弄了!

网友:
硬盘问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FU模式   引起的原因挺多的   硬盘   CPU   USB管理芯片  等 等

哪个坏的几率大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估计你自己 没法弄了!

如果是硬盘问题 我倒是可以更换 CPU 我就搞不了了

网友:
好的 那我就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2016-12-12):
硬盘换好了说一下哈,期待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个坏的几率大一些呢?

感觉DFU模式有一个信号控制 进入DUF    查到这个信号来源哪里,给它强行断开行不行?

网友:
硬盘和cpu通讯问题 ,

网友:
硬盘和cpu通讯问题

网友:
换好硬盘了说一下哈,期待结果!

网友:
硬盘的供电和硬盘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DFU模式有一个信号控制 进入DUF    查到这个信号来源哪里,给它强行断开行不行?

硬盘的3V供电不良会引起,短接到地3秒这样会强行进入DFU模式。

网友(2017-02-26):
楼主最后硬盘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