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37单用电池花屏

楼主(2016-11-11):
戴尔14-3437笔记本单用电池会花屏 (忘了拍照) BIOS下正常 进PE也会花还会闪屏 这种花屏感觉像是屏问题 泛白  但是插上电源马上又恢复正常显示 因此可以排除屏屏线问题 同行已经换过电池屏了 所以也没必要再找电池换  想了下直接拆机 亮屏接口信号 首先想到的是屏供电3.3V不正常会导致闪屏白屏 怀疑是屏供电偏低 电池开机量得3。3屏供电正常 开启正常 亮度调节正常 还量了组DBC_EN_R信号 单用电池这个信号是为3.3V 感觉没有少电压和电压偏低情况 插上电源量得DBC_EN_R这个信号为0 其他正常 现在总结下 也就是说花屏时DBC_EN_R这个信号为3.3 正常时为0 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个信号导致的花屏 看图纸这个信号是由CPU发出来的 中间有个0欧电阻R5224 就在屏接口旁边 直接把这个电阻拔了 电池再次开机 屏幕不在闪也不再花
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维修到此算是结束了 但是有个问题没搞明白 DBC_EN_R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有知道的老师帮忙释疑下 感谢

网友:
DBC_EN_R这个信号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见过,坐等高手回答了

网友(2018-10-01):
特地跑来研究这个信号的,用电池画,在电池模式下插回适配器,就不闪不花,看来这个信号类似睡眠信号

网友:
没遇到过    看下有没有高手

网友:
这个是不是
显示颜色调节的一个开启什么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