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移动版)不开机维修流程

楼主(2016-11-11):
荣耀畅玩4X(移动版)不开机维修流程

  故障现象:装上电池按开机键,手机不能正常启动,不能进入待机界面。

  维修技巧:CherryPro手机采用不可拆卸电池,首先查看电池连接FPC是否完整,接触铜模是否生锈或者脏污,若存在问题需要对电池铜模进行清洗及除锈,用万用表测量电池BSI端与对地端的阻抗,正常值为10K,若测量值偏差较大,且电池正负极之间电压为0V,若正常则进行充电30分钟检测手机是否可以开机,否则为电池损坏,若检测故障确实由用户电池引起,请返厂维修。

  使用外置电源连接手机电池触点,按开机键进行开机并查看电流变化,根据电流检测结果,按照下面方法进行维修。

电流测试连接方法图

  1、无电流,查看用户主机上的开机件柔板是否断裂,再查看开机键柔板的触点和主板上的弹片是否有接触好,查看电池连接器是否破损空焊,或者直接用镊子短接主板上的开机键弹片,若还是开机无电流,则建议网点更换主板。

  2、小电流,电流在25MA—80MA之间,通过SD卡或USB强制升级单板软件,若升级失败则更换主板。

  3、大电流,电流在800MA以上,将手机拆成单板状态,如果电流还是一样则直接更换主板,如电流正常,则有可能是 TP、LCD、摄像头等FPC短路造成,依次排查。

  维修流程(直流电源供电):

  1、没有电流 (电流小于10mA或近似没有)

  2、有小电流 (I<100mA)

  3、有大电流(I >1A)

  有大电流(直流电源供电):将手机拆成单板状态下,将与手机相连的所有FPC抠掉,检测电流,如果还是大电流则直接更换主板处理,如果主板电流正常,则依次扣上LCD,TP等FPC用排除法判断哪个外围器件是否短路。

网友:
可否提供下原理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