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笔记本版号K42JR内存槽K42JZ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6-11-11):
华硕K42J笔记本版号K42JR内存槽K42JZ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显示、刷BISO一样不显示、论坛看看都是说通病,查LVDS1供电、CLK/DATA正常/+3VS_LCD和+3VS零追查条件Q4504,把104排阻更换条件满足但是还是内屏不显示,差点放弃了、最后加焊显卡正常显示附是图纸和BISO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42J 板号k42JR VER4.1 内存条码K42JZ 四显存 i3独显.zip

网友(2018-06-01):
这情况一搬先加焊显卡,你是想多了。。。不过这机器毛病很多是真的

网友(2018-07-06):
情况一搬先加焊显卡,你是想多了。。。不过这机器毛病很多是真的

网友(2018-08-30):
华硕的机器最麻烦点位又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加焊显卡才显示,有没试过强拉供电开启,pwm控制和背光开启,都是可以断开前级强拉的

网友(2019-11-22):
我有一台型号一样,开机反复重启,不亮屏,风扇狂转5秒掉电重启,请大师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