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75不开机(板号LA-6755P 附电路图)~~

楼主(2016-11-11):
联想G475机子通电无待机电压,拆机检测
板号LA-6755P

测公共点无电压

测隔离保护IC 1脚24脚无电压

隔离保护IC 24脚供电保险一端有19V电压

断电测隔离保护IC 24脚对地短路

手头无ISL6251,在一片SONY的小板上找到一个ISL6252对脚位定义一样

更换坏件后通电修复

网友:
小修机子都没搞头~

网友A:
这个 机器电池 问题 一蛮多的 你懂的

网友B:
这种故障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台机子mos电池问题多一点

网友C:
还是短路的问题好解决啊

网友D:
           之前也修过这样的 算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修过这样的 算通病了

捡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短路的问题好解决啊

现在个个都想捡死鸡~~都被同行截了,有骨头都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机器电池 问题 一蛮多的 你懂的

可惜接不到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分分钟搞定

现在有机子修都不错了,糊口难啊

网友:
不错,图片文字都表述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学习。

网友:
技术高超,秒杀呀

网友:
最主要的是赚钱就行了

网友E:
6252H和6251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2016-12-11):
引用 网友E:
6252H和6251可以直接代换吗

我在这款机上直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