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版号KALGO LA-4494P 大师们兄弟们帮我打一下内存槽4脚有没有阻值

楼主(2016-11-11):
大师们兄弟们谁有这个板子帮我打一下内存槽4脚有没有阻值  谢谢!    ACER 4736ZG版号KALGO LA-4494P 不上内存诊断卡E0 上内存显示AF 两个内存槽4脚都没有阻止  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PCB板设计就不通还是板子出问题了!取下北桥打阻值和BGA点位上的点还是不通!北桥是对的!
飞了一根线到北桥背面
点位图显示北桥810和819分别与两个内存槽4脚相连!重植后一样的效果 丛脚飞线到北桥两个点还是那样!电流0.7A左右!

网友:
看不懂 静候楼主佳音

网友:
这个好像是那个一个小电压容易出问题就是你这种电流。具体忘记叫什么,PU100多少。

网友:
换了一块LA-4493P主板,和4494P好像就时钟芯片那里不也一样,其他好像都相同!4493P 两个内存脚位都是有阻值的!杨改PCB有问题吧!这样坏也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