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不拍照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1):
荣耀畅玩4X(电信版)不拍照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打开相机,主相机不能显示,但可以切换前摄像头,并且前摄像显示正常,更换后摄像头及升级后故障依旧,确认为主摄像故障。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原理图分析

  对于摄像故障,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摄像的原理:

  主摄像头:

  主摄像头采用LDO输出2.85V、2.8V、1.8V、1.2V分别作为模拟电源,对焦马达电源,IO口电源和数字电源,使用34pin BTB连接器,I2C总线控制,数据通信采用MIPI传输接口。

  原理图:

  前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采用LDO输出2.85V和1.8V分别作为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使用24pin BTB连接器,I2C 总线控制,数据通信采用MIPI传输接口。

  原理图:

  由原理图可得VREG_CAM_2P85 、VREG_DOVDD_1P8分别为前后摄像的模拟电源、数字电源,CAM_I2C_SCL、CAM_I2C_SDA为前后摄像头I2C信号,用于传输控制和配置类数据,由于该板前摄像功能正常,于是可判断这4路信号正常,进而可针对J2101其他线路进行逐步排查。

  J2101(主摄像)电路图信号汇总:

  定位过程

  (1)逐个测量MIPI传输通信线路MCAM_CLKN、MCAM_CLKP、MCAM_D0N~ MCAM_D3N信号线路,点测点为T2101~ T2105的四个引脚,经测量T2104第4脚二极体为无穷大,经分析可得T2104内部已损坏断路。

  (2)测量CAM0_MCLK、MCAM_ID/ MCAM_RST_N无异常。

  (3)测量VREG_DVDD_1P2脚二极体正常。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结合分析测量可得,T2104内部断路导致相机与U801的通信异常,从而主相机无法拍照,更换T2104,测试主副相机能正常显示,并且可以正常拍照,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对于引起拍照故障的原因,其拍照的供电、(CLK)时钟、(DATA)数据通信、(RST_N)复位位出现问题的话都会导致拍照故障,所以在维修拍照故障时,以上几点都必须逐个测量。

网友:
这案例做得很专业,像是工厂级的

网友:
工厂维修流程图,好详细啊!谢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可否提供下完整的图纸

网友:
楼主是售后的吧,这么多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