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测量需要拆下来么

楼主(2016-11-11):
新人想问下 主板和显卡的mos管 不拆测量有没有影响 是不是必须拆下?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不确定的话   就拆下来量一下也可以

网友:
还是拆下来测试准确

网友:
简单测量不用拆下来,,,

网友:
先简单测一下,如果比较可疑,再拆下来测量

网友:
只是怀疑又不确定,还有散热片不方便拆的时候 把pcb上mos三个管脚中的两个管脚连接的走线割断了就可以了 注意双面板

网友:
当然了SOP8这类的比较蛋疼。还有,有的MOS的GS之间没有阻值

网友:
拆下来准确一些吧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要测什么了  测短路 如果是显卡的最好是拆下来 如果是CPU的MOS管  就要把U拿下来测

网友:
如果非常怀疑的话,那就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最好拆下来测量 更准确

网友:
华硕有的MOS管D,S级是通的,二极管档是0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在线测试要凭经验,要不准确性低

网友:
先打下阻值把感觉不正常的先拆下来测,反正我都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
拆下来测量最准确

网友:
一般简单测量不用拆,要精准测量就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拆下来的话精确一点,因为在板子上,受电路影响

网友:
拆下来准确度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