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开机到LOGO一半掉电

楼主(2016-11-11):
今天修了个联想V350的笔记本,开机到联想LOGO那里,LOGO还没走完,啪一下就掉电了,拆机做显卡,装机OK,不掉电了 ,亮机图 下面附上BIOS

联想V350 独显 板号07242-4 LT32P-DDR3 48 4Y701 041 U25.rar

这是亮机BIOS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显卡的温控信号有问题吧。加焊就可以和N403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