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我看个原件!!!

楼主(2016-11-11):
一个5脚的小可怜
它坏了,线性5V短路
下面是照片:

没有它可以亮机使用,但可能会影响USB功能吧
下面是图纸

看图纸的意思貌似1、2脚高开机后4脚就会低
我问了卖芯片的没有货
料板上找了两个外观一样的上去不起作用

请问大伙,怎么在料板上找到它???(别说看原件上的字,太费眼睛了)
如果实在找不到能否直接把4脚对地拉低?(待机时为高5V)

网友:
肯定不行啊

网友:
这个貌似开启usb供电的门电路吧!拆掉也不会影响开机的吧

网友:
你直接去掉试试USB能用吗?

网友:
这个与非门,第4脚低电平有效,短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供电?如果是去掉也没关系这个要是坏了直接拉个5V给USB接口

网友:
短接就行了啊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清华同方K463主板有这个料。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一个与门啊 4脚在  1  2 都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4脚是高阻抗状态,应该还是由VL上拉的吧  估计还是高电平的意思才对 不知道怎么理解这里的高阻抗 反正不影响使用应该

网友:
USB充电控制,必须找个一样的,当然也可以拿掉,直接下拉4脚。

网友:
把2,4直连,看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是12为高,4为低,12为低4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