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6-11-11):
长城m9wgl5通电后指示灯亮,无显示  求程序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098
这里有一个,你对着你自己的参数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

另外:要善于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098
这里有一个,你对着你自己的参数看一下是 ...

善良的妞妞就是不一样   乐于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善良的妞妞就是不一样   乐于助人

多谢句容,能帮到最好,实在不行也没办法

网友:
M9WGL5使用的板子有 RTD2120L,还有MST的

网友:
好几种板子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善良的妞妞就是不一样   乐于助人

还有一个说法   可能她真的闲的慌

网友:
这种程序不好找吧,我们一般都要的改一个板。

网友:
改个通用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