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屏蔽内存方法求解

楼主(2016-11-11):
x555ld 屏蔽内存方法求解   听说要移动电阻的

网友A:
论坛里有相关的案例的吧  你没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相关的案例的吧  你没看吗

已经修复了。。。。。

网友:
在点位图输入PCB ID1把PCB ID1电阻拆掉

网友(2016-12-11):
我只拆一个电阻吗半载内存要不要取掉

网友(2017-01-12):
有搞好的吗?分享下哦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也是档内存,现在还没有搞定,ASUS 图纸有什么方法可以看一下!!!

网友:
电阻在那里  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