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修射频时 发现打电话黑屏 有时亮-黑 循环

楼主(2016-11-11):
6代修射频时 发现打电话黑屏 有时亮-黑 循环  黑屏时按电源键不管用  返回键可以亮屏     不打电话屏幕正常

网友:
打电话就是射频电路的事吧   还是射频电路没修好  或者是修射频扩大别的故障了

网友:
打电话就出问题,说明射频电路出问题啦,一工作就死。查图修吧!

网友:
,一般都是贴近感应的问题啊。

网友:
这是PROX接近传感器问题,通常是外配和屏幕直接存在缝隙或脏东西,或上方有物体被感应,排除后、再去查电路

网友:
也叫距离感应器

网友:
查射频工作条件吧,一工作就死机

网友:
查距离感应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