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放电正常,保存时间退出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6-11-11):
E440放电正常,保存时间退出就开不了机,我测量过RTC电路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是不是桥坏了,听说是黑胶的,有修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吗?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桥坏的多

网友:
有可能 这桥容易坏

网友:
桥坏了 之前遇到过 换了就对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不行的话就换桥,我都修了挺多了。

网友:
直接换桥吧,应该是四代的桥,HM86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鬼多 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