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毛病

楼主(2016-11-11):
前两天 接一台华硕 n56j 喇叭没声音,拆除一看 功放烧了,在某宝买了点图 ,查了型号EUA3210XIRI今天焊好 声音出来了 ,触摸板却没用了,触摸板借口就在旁边
量了触摸板第八脚 图上为+5VS_TPCON,实际只有2.3v 旁边飞了+5VS仍然没用 没头绪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短路吧  拉低了

网友B:
先进PE 试下 能不能用先。

网友:
换系统先试下

网友C:
华硕触摸需要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吧  拉低了

应该没用 拉了5v, 量第8脚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进PE 试下 能不能用先。

进pe 试了 原来win10g改win7都 不能用《之前win7 win10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触摸需要驱动的

官网下了win10 64位 驱动 没用

网友:
键盘上面有的有快捷键开关,试下

网友:
已解决 换了喇叭 换触摸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