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3G不过内存0402

楼主(2016-11-11):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板子开机跑码,跑码到内存0402,跑码卡上IRDY。FRAME,两个指示灯一切闪烁。上内存不上内存都是一样,内存电压正常1.89,其它电压都正常,加焊北桥,刷blos,无果,

网友:
求blos大家有嘛发一个

网友:
总线,时钟,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上打值卡测内存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A:
总线 时钟 供电都正常还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 时钟 供电都正常还怎么查

有阻值卡吗?直接从阻值卡上面打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