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掉电

楼主(2016-11-11):
联想G485掉电,电流跑到0.4掉电,,,测试过G580不装CPU的情况也是会跑到0.4掉电。那么G485会不会也是可以判断集成的AMDcpu坏了?通病rtc电路已经排除。电流跑到0.6应该是跑到内存,要是跑到0.9应该就是跑到显卡,联想这几款类似的机好像都是这样。

网友:
联想很多机型电流上到0.4几就可以亮机了 建议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这种板载的CPU坏的几率挺大

网友:
非常小的问题,不插内存0.58 插内存 0.61,。。小小电容坏了。修好几台。。拆开键盘就可以搞定送钱钱的机器。

网友:
有 BIOS程序吗

网友:
那个电容 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先直接疯抢 吹下 看看 ,确实板载 CPU 有虚焊的可能,或者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