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1930显示器背光亮,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6-11-11):
朋友一台海尔HT-1930显示器白板无显示内容,去电脑城维修点修了一回好了,告诉朋友说再坏就报废吧,真的又坏了,朋友准备要扔掉了,和我说了,我说拿来我看看,打开后盖后,测电源电压正常,主板去屏的排线外观正常,两头插接得也牢固,然后我量了一下屏电路板的5V供电没有,用表量了下排线中5V供电的那根,真的是断路了,然后飞了一条线,连接主机通电,一切正常修复完毕,现在这台显示器我还用着呢!现在这个就是。

网友A:
这 样一来 你的那个朋友跟你更铁了。。。

网友:
没有平供电会白屏的

网友:
显示器你在用,是啥意思?你朋友不要了,送给你了吗?然后你给修好了?是这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样一来 你的那个朋友跟你更铁了。。。

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明白了楼主,凭技术得了台显示器

网友:
一般全白都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这问题不大   上次修个是8个脚的芯片烧了  找了好修都没找到  型号也看不出来

网友:
你朋友变成你的呗

网友:
是朋友不要了,给我了呀,没有行病吧

网友:
打错了,是朋友不要了,给我了呀,没有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