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一体机花屏!

楼主(2016-11-11):
A1312一体机花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系统进不去,过LOGO标志整个就白屏,有遇到的同行吗?求助,急!!

网友A:
一般应当是显卡,,,,

网友:
还没来得及拆这个一体机,查了下都说是显卡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当是显卡,,,,

还没来得及拆这个一体机,查了下都说是显卡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不一定是显卡吧

网友B:
这个显卡板容易出问题的,我都修到过几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板容易出问题的,我都修到过几台

恩,直接换显卡还是显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直接换显卡还是显卡板。。

显卡可以换,不过成功率不大,但是显卡板好贵

网友:
直接拿显卡开刀!工程业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