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兄弟给我推荐一款烙铁吧

楼主(2016-11-11):
兄弟们 请你们 推荐一款好用 不易坏的烙铁吧 经济实惠的!

网友A:
看你做什么 修手机还是笔记本  迅维的官方商城有售的

网友:
铬铁头一定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什么 修手机还是笔记本  迅维的官方商城有售的

手机笔记本都做的

网友:
嗯嗯烙铁头必须好

网友:
可以使用快克系列的烙铁

网友:
用高频的,发热快,回温快,焊接给力,就是比一般的要贵几百。

网友B:
迅维淘宝店有2000A高频烙铁,楼主可以试一下,高频烙铁好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淘宝店有2000A高频烙铁,楼主可以试一下,高频烙铁好用的很。

谢谢兄弟

网友:
普通烙铁,选个好点的头,,,

网友:
936 换成 T12 OLED   目前用着还好使

网友:
进口发热芯的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