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内屏不亮外接亮屏

楼主(2016-11-11):
客户拿过来时外接屏能亮,内屏不亮,刷BIOS,换显卡都做过了,就是没有屏开启信号 ,有没有谁修到过是什么问题,给个思路,屏也换了,

网友:
检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都换了? 线缆和借口排除了吗

网友:
你确定不是屏和排线的问题,要有那个开启需要读到EDID

网友:
接口 的信号都测了没有

网友:
已修好,换个屏线

网友:
屏的部分能完全排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