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开机绿屏

楼主(2016-11-11):
接到客户一台 5420  DA0R08MB6E2  通电不触发,拆机发现有3V  没5V   追查ALW_ON 后  确定是IT8518出问题  换上触发亮机,但颜色不对啊,先不管找来硬盘进系统还是绿背景   开始怀疑屏线问题,换掉屏线  屏幕后仍然是绿屏  BIOS?显卡?可我一一验证了都排除,对了这款机子拆掉显卡也可以亮(遇到显卡问题可以去供电试试)     请教大神,我下一步查什么??

蜉蝣cc -2 扣你2分,涨点教训

网友:
嘿嘿!有没有人支持性的说两句?

网友:
打下LVDS数据线的值。

网友:
从接口下手

网友:
你干错了  干南桥 也不会干显卡

网友A:
上次遇到个联想红屏换桥好的

网友:
图纸架构都不看,瞎搞!!!

做维修也要对别人的财产负责啊,涨点教训吧

网友:
测LVDS 的对地阻值  应该到桥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集显与独显都是这样,应当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概率比显卡大多了,再说可以暂时改集显测试,为什么要拆显卡下来,这工程量大,风险高,图什么啊

网友:
楼主应该先查LVDS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个联想红屏换桥好的

换的北桥!

网友:
  从 框架上看   这个cpu控制的  显卡 哟  。    测试下 三基色 条件

网友:
拆显卡有点多此一举吧,明明是南桥输出显示信号的

网友:
楼主啊,显卡断电感就行了…不过默认开机不用显卡的,这问题以前修过,数据线阻值不对,换南山

网友:
谢谢各位,下次看好图纸多测测量量再动手。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来说都不太好修,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显卡部分以及显卡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