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 自动开机,掉电。不是822的问题

楼主(2016-11-11):
故障如题,测开机针电压有1.5,,有时是3.v开始往下掉。。换IO边上的822故障不变,最后把开机针右上的电容去掉 OK!!电容漏电有点腐蚀。发帖为了挣分,,看过的朋友麻烦给点辛苦费!!
掉电

网友:
现在的板好多都是电容电阻腐蚀导致不正常的

网友:
进水了吧 潮气太重

网友:
腐蚀得太明显了!楼主最开始就该把腐蚀的地方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