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C用的IT8586E测试结果

楼主(2016-11-11):
    大家都知道联想用的IT8586E这样的芯片都带程序,经过我测试确实是带,但是有用RT809H在线把里面的程序擦除,然后加电还是能正常开机,这是为什么呢?我感觉应该是BIOS芯片里面有EC的程序,每次开机会BIOS会自动效验EC程序,如果EC是空的,或者不对就会把正确的程序写入到EC,然后我用WINHEX打开BIOS程序,搜索了一下,确实里面包含EC的完整程序,所以联想的一些机型换这个EC在保证BIOS程序正常的情况下可能不用考虑EC的程序问题了,最后说这只是我的猜想,没有换空EC试过,如果我的说法不对,请大家谅解!测试机是联想G50-80,其它机型有待验证!

网友:
以后有机会多做测试验证

网友:
对的。有些机型BIOS带有EC程序会自动写入的。

网友:
8586换过  一般都是 买的芯片 之后刷上程序 至于清空后是否正常 期待大家验证

网友:
这个以后遇到,大家都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华硕的有些机型也会自动写入EC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以后可作为参考

网友:
如果BIOS芯片与EC有相连,BIOS程序里应该包含了EC ROM。G50-80的BIOS没有与EC芯片直连吧,它是怎样读取的呢?

网友:
EC和BIOS有没有连着我没有看图,但是这不是问题,只要通上电后可以通过桥来连接

网友:
是这样的,曾经买过全新芯片,直接焊上就可以用,不用再次刷程序。也是联想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都是买芯片把EC程序刷进去,还没有试过清空能否正常上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加分!!!

网友(2021-03-04):
需要刷带序列号的ec程序不然会序列号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