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西数500G原装移动硬盘 - 数据恢复

楼主(2016-11-11):
插上电脑能认盘,也能看到数据,只是特别卡,几乎死机状态,请教各位这种情况能用软件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A:
那是盘有坏道了,读出太困难,,,,,

网友:
单独用普通软件够呛  找个专业做数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盘有坏道了,读出太困难,,,,,

是啊,坏道太多了,几次尝试软恢复, 都 以失败告终。

网友B:
可以搞定 不需要专业设备 技巧问题

网友:
这个要非常专业的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定 不需要专业设备 技巧问题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我可以搞定 绝对可以qq515487175

网友:
这要专业的人做了

网友:
可以恢复    价格私聊

网友:
怼硬盘数据恢复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还是找专业回复,自己专研难搞定。

网友:
software cannot recovery that....maybe u must buy new hdd

网友:
用分区工具那个试试,不行就开盘了,肯定好多坏道

网友:
开盘试试了,不然没办法了

网友:
听说可以做镜像,我不懂听人说的

网友:
要专业人做吧

网友:
如果有很重要的数据而楼主又不是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就不建议继续搞了,别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弄吧,坏道故障应该不算太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