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不显示

楼主(2016-11-11):
拔掉屏线插VGA有显示

然后进BIOS把双显卡切换 switchable graphics改成集显后插回屏线就有显示!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集显正常 独显不亮 查下独显相关

网友:
显卡坏了吧,加热一下显卡可能就正常的了。

网友:
查下独显,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做加焊显卡  重值不行    换显卡吧

网友:
加热显卡,看下GPU小电压

网友:
刷那个8M的BIOS试一下

网友:
我的是换PCH,换的SLJ8E,用B860的U(原机的U)可以点亮,上三代I5点不亮,报错,想刷一个I系列的BIOS试试

网友:
优先干显卡

网友:
那就用集显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