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42主板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4拍拍响,开机灯闪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11-11):
惠普 g42主板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4主板拍拍响,不知是哪里发出的声音 开机灯也不停闪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电脑插电源就响。哒哒哒的声音,哪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
这个要仔细量压了,看下待机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听你描述应该是有短路吧。拆开打阻值吧

网友:
5v 3v都出来了,用手一摸EC烫手

网友:
打下阻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哒哒哒的响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这事我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