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NX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速度比较慢

楼主(2016-11-11):
联想Y470NX使用很慢刷BIOS能解决吗?现在配置是I3 2310M 4G 500G 独立1G显卡 现在BIOS 版本是V2.12

网友:
有那个大神知道的说下

网友:
那个大神知道说下谢谢 。

网友A:
检查一下硬盘,换个固态。应跟硬盘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硬盘,换个固态。应跟硬盘有关

我想应该是这个问题。但是机械盘也不至于慢的可怜呀。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问题造成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硬盘,然后就是bios了。问问客户怎么坏的波

网友:
硬盘拆掉 开机进BIOS快不?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硬盘测了没

网友:
看他的扫描速度 我上次也有个 硬盘测起来全好的 就是读取速度慢不正常

网友:
硬盘没得问题。因为已经换过了。最后仔细看了下主板是CPU背面的两个小电容漏电造成的已经更换了。最后搞定一个小小的问题亏绕了我好久。但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个新me能不能解决

网友:
硬盘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