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NX使用比较慢

楼主(2016-11-11):
那个大神知道说下谢谢

网友:
硬盘换过吗

网友:
换了 。硬盘 CPU 内存都换过了就是慢呀。感觉小Y应该速度不慢呀修这么多没有像这个是的。

网友:
客户拿来的时候只是把BIOS电池更换过了我看了下。没得问题好像BIOS 刷的是最新版本是V2.12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 导致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