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网线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6-11-11):
今天一朋友那了一网线过来测试发现1线和5线不通 于是我就把第线和第1线调换了一下 想着( 1236)的接法 可是问题来了通是通了 就是连不上网 有大神告知么 感激不尽啊~

网友:
吧第一线和第8线调换了

网友A:
12 56不用用23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 56不用用2378

表示不懂哇!能说明下吗

网友:
表示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用的是4芯的网线吗

网友B:
有些网线,里面是八根的,但是1236是铜丝的,4578是铁的,就是把不用的那4根用的材料更水,活更细。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路由器,同一根网线,接腾达路由器就会通,但是用TP路由器,就不通,或者时通时断,这可能是路由器的信号弱。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得现场解决,因为你没有说得很清楚的。也不知道你是哪出问题,有一点肯定的是,你没搞清楚线序,实在不清楚,教你快速的方法,橙蓝绿棕,35对调,白线放第一,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水晶头有帽的朝下。

网友:
有多远    是不是阻止太大    不行的话 你路由器 把WAN口  改成10M就行了

网友:
改过后可能网速有影响

网友:
要做就做8根线通,别做4根

网友:
网线又不值钱直接卖它一根新的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网线,里面是八根的,但是1236是铜丝的,4578是铁的,就是把不用的那4根用的材料更水,活更细。{:4_136 ...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注意过,改天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