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秒杀之海浪篇

楼主(2016-11-11):
因为客户急用下班的时候从店里拿回几个笔记本到楼上“宿舍休息工作间”处理,吃饱饭,喝了点红茶,打开音乐耳边响起海浪声(周虹的写给海洋),把今天的主角G40请上工作台,接上电源开机电流上到1.01,速度下到0.78,期间感觉屏幕闪了一下,按了一下CapsLK可以切换,应该是起来了,拿手灯照了一下,看不到图像但是屏明显是有屏供电了,不透光,有些屏从正面照很难看清,在音乐的间隙忽然听见一丝不协调的电流声,仔细听了听是从屏上发出来的,速度拆出屏来拿“海洋王”从背面一照:

看来故障就是没有背光,因为有电流声就不去考虑屏线主板供电什么的了,速度把屏放倒:

把屏电路板的保护贴纸揭开

拍个显微放大照吧,看看清楚

直接这个IC用风枪加热到可以用镊子移动,顺便把周围电阻电容加焊了一下,稍微一凉接上屏测试,背光正常画面出来了,正好一首无损音乐写给海洋结束了,听了一下也没有电流声了,放一边测试,继续音乐+红茶,快一个小时过去了看来是正常没有问题了,心情不错,特发此贴庆祝!别的大家都懂
补亮机图:

网友:
发错版块了,版主帮忙给移到笔记本维修区吧

网友A:
无背光,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背光,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屏LED升压电路不是高压板,LED没有高压了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会返修啊

网友:
有时背光不亮,不用强光都看不出有图像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会返修啊

继续验证,周一才会交给客户,我们一般会和客户充分沟通的,如果客户愿意换新屏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换新屏就按现在的维修方案使用,3个月的使用过程如果出现问题客户还可以再次选择换新屏,换新屏现在的维修费会全额减去,客户自由选择,我们只提供维修方案,所以不会出现客户沟通问题

网友:
这种ic虚焊的可能行不大吧 ,楼主的沟通方式值得借鉴

网友C:
基本要换掉 我也加焊测试过  但是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要换掉 我也加焊测试过  但是用不长!

谢谢提醒,我多测测再和客户沟通,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故障,没有返修

网友:
原来是升压芯片虚焊导致的不出背光并伴随有啸叫声

网友:
这个是升压ic吗?

网友:
直接在坏屏上找一个IC 换了不行么

网友:
这升压坏的多,虚焊的少,不如换掉

网友:
最好换一个,这样的话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主是加焊就可以了吗!

网友:
升压出问题了

网友:
笔记本的屏都没修过,都是直接换,以后可以试着修修看。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一般这种换完能好就好点,换了芯片不好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D:
这也可以  我们多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可以  我们多是换掉

分具体情况对待,这个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烧成这样还不换

网友:
学习了,原来屏上有个升压模块啊,以后遇到了也可以修修看,不过应该换到IC估计会好点吧。。

网友:
什么地方烧成这样了?你哪里看见烧伤了的地方了

网友:
这钱来得就是爽,这酸爽

网友:
楼主真是走运。

网友:
不稳定的呀!

网友:
我也碰到过差不多的。

网友:
稳定不稳定要看实践了,目前回访客户是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只想问下修个屏幕收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