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拆的AOC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1-12):
前几天接修一个AOC显示器,是这个样的

中间有点亮光,边上不亮。

检测 LED灯管供电都正常,不是还是打了一块解板子,换上以后还是一样故障。

那就不用说了,一定是为管问题,因为换灯管一直有阴影,和换,所以先和客户沟通,可能换完后会出细线
客户同意维修后,又订了一支LED灯管,到货后打开包装一看,傻眼了,因为包装没问题,所以没有开箱验货
看看,这是顺丰把我的灯管给折断了。

真想再订一条,可是想到双11,不知道哪天能到货,
还是拆开显示器看看,到底灯管哪坏了,小心翼翼的拆开显示器,上电一测,有三分之二的灯不亮,我就
一颗一颗的测量 ,终于发现第34颗灯不亮,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一颗LED灯,结果奇迹出现了,灯管全部亮了,呵呵,捡到 了。

修好以后给客户发个图看看。
第一次发贴,高手勿喷,还是想提醒大家,1、顺丰快递收到货也是验货,2、AOCI2579显示器可能存在第34颗灯不亮一通病,
因为我买的那条灯管,第34颗灯也是不亮的。希望能给大家有点帮助,给我加分,谢谢~~~

网友A:
不亮的灯珠偏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也可以使二极管发光,就可以测量出那个坏了,换上就好。

网友:
换灯条 成本 大呀

网友:
有这种一样的灯条吗?通用的那种不一样

网友:
灯珠咋从好的拆下来的

网友:
这种不能用风枪吹的灯珠。楼主怎么拆的

网友:
是不是灯珠是串联的,中间一个坏了后面的就都不亮了

网友:
同是新人
必须鼓励

网友:
有一样的灯条  都是拆机的

网友:
不错不错LED灯条都修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个灯珠怎么拆的

网友:
这两天有点忙也没看看我的贴子,大家都关心led二极管是怎么拆下来的,我一开始打算用风枪,后来用烙铁一试,还可以,就加一点锡放在边上大约20秒左右,灯就下来了。大家可以找个坏了的试试,真的很好下。呵呵

网友:
LED灯的插头问题,搞这个要有点耐心

网友:
直接换灯珠快。

网友:
灯珠,这个还真没换过,不过取灯珠,我倒是有个办法,用两个电烙铁,一个加热一头,很快就下来了~,我拆笔记本的大电感,一直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拆过的LED灯球下面也有焊点 ,真心不好拆啊,容易拆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灯珠偏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也可以使二极管发光,就可以测量出那个坏了,换上就好。

嗯。。老司机的经验多哦

网友:
  下次修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必须经历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