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本艰苦维修

楼主(2016-11-11):
机器:三星 RV411
板号:BA41-01425A
故障:大面积入水
待机0.06A,拆机发现全板都有轻微水迹。搞好后,手摸待机芯片微暖,测量线性3/5都没有短路,且正常输出。PWM3/5没有电压,测量VIN正常,EN1,2都有1,.2V。条件基本满足,更换芯片后没变化,待机还是高,芯片微热。
测量全板阻值正常。
心想待机PWM没有输出,发热,是PWM本身问题或者是后级?3V阻值比5V的小了一百,测量上下结合管子正常,拆下测量阻值也正常。管子图纸

查看3/5V二级转换的后级阻值也正常,拆掉转换管子也没变化。
入水机器,还是上BGA烤烤再说,拷完一样没变化。
放置一段时间再拿起修,想着会不会是别的电压出来而导致待机大?测量供电 发现DDR有0.66V ,打值结合管没看出问题,测量EN没有,拆下管子也是一样。更换芯片后电压没有。待机3/5V正常了。
触发后,电流上到0.7V,电压都有。想着入水的机器BIOS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是刷刷看看,拆下看到底下有痕迹,找个新BIOS刷上去 电流上到1.2A没跳变,接屏无显示。再刷一个BIOS ,一样没变化。拔了内存也是一样电流,怀疑不过内存。测量内存的VTT SPD 都正常,更换没变化。
怀疑pch,风枪秘籍 无果,怀疑显卡,风枪秘籍无变化。
心想入水,会不会小电容电阻腐蚀。测量PCH,显卡后面的小东西都正常。
跟着时序走一遍,测到最后PLT_RST 3V.CPU_RST 1V。都正常
心想到软启动了,奈何没有利器,小客户不换桥,还是换班换人实在
    回忆的帖子当时没拍照片。发下思路。

网友A:
看不到,一片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一片空白

醉了,现在回复,字都不出来了,只是想说条件允许还是买个波波来的好,能节约不少时间,碰到没思路的机器也可以拿出来秀秀

网友:
进水板子是容易出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我很少修笔记本没什么思路

网友:
嗯 进水的机器 容易断线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经水的 有的好修 有的不好修

网友:
很好的维修参考思路,楼主辛苦

网友:
慢慢来总会成功的

网友:
楼主厉害,我最怕修进水的

网友:
思路缜密啊!佩服

网友:
没爆炸,就是好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