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小摄像头上的送话器不送话

楼主(2016-11-11):
摔过的机子,换过壳。别的都正常,就是微信视频没声音,用SIRI时,很大声说,偶尔能识别一两个字。请教大神应该怎么检修。新手勿喷。谢谢,不是排线问题。扣到别的机子上正常使用。

网友:
我正在学修手机,,也想知道噢

网友:
你的标题似乎说明你确定了故障电路是小摄像头上的送话器电路故障?查音频编解码芯片

网友:
查一下音频芯片吧

网友:
查下座子及到芯片的通路

网友:
楼上的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音频编解码芯片那边的问题多!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今晚修修看。

网友:
大师门已经给了明确答案了,开干就能解决

网友:
前来学习的,上面都有思路了

网友:
打电话。。。通话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