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老掉牙的dell 710m

楼主(2016-11-11):
接到一个710m  掉电不显示。   不转内存不掉电   先刷了bios 。 还是一样的 这bios  512KB 的,不好刷。。
  加焊北桥 还是一样。    还好价格报上去了    直接换个北桥。
下班的时候可以开机了。。 应该ok了

网友A:
刷BIOS的得多花时间试试,,我发几个板都是刷了BIOS就交客观户,,很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的得多花时间试试,,我发几个板都是刷了BIOS就交客观户,,很多返修的

楼主是换桥修好的,不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是amd的板子吗,怎么直接判断北桥坏了

网友:
嗯  AMD 的 不过内存 一般按=都是桥

网友:
amd主板不过内存 cpu坏的也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