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U451LD 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1):
华硕PU451LD  R2.0  8系单CPU    插电无待机,测公共点只有18V多一点,不正常的;测待机芯片TPS51285周边电压,3V线性只有3.12V,其他5VPWM电压都没有;各电感无明显短路;先修公共点电压的问题;充电芯片HPA02196搭配两个N沟道组成的保护隔离电路;测量两个N沟道的场管G极都是19V,没达到25V,一开始怀疑场管击穿,先拆掉适配器隔离管PQ8801直连D-S极;测G极还是19V,再拆掉反向隔离管,测他们的G极电压达到25V,判定两个场管都击穿了,换掉两个管子,公共点电压达到19V了;
待机芯片的3.12V的线性电压出来时,摸芯片表面隐隐发热,怀疑短路了,虽然测线性和PWM的对地值看似都正常,但是芯片发热,肯定有问题的;这款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就是只有12脚有主供电,线性默认就是开启的;见线性3.3V电压不对,换滤波电容和换51285都无果;还是怀疑短路了,线性电压大多数还是给EC的,所以重点查EC,查点位得知,线性3.3VPU9100芯片转换一下得到+3VA_EC,测+3VA_EC的对地值才为6,小刀划开隔离点,EC那头是短的,PU9100是好的;问题找到了,EC短路间接把待机芯片的线性3.3V给拉低到3.12V,这就解释了对地值正常,但是电压不对,芯片发热的缘故了
网上定EC35一个,因为是带程序的,比较贵,换好后,插电有待机了,待机电流为0.004A,测待机芯片的线性和PWM电压全出来了,满怀希望的触发上电,发现上电到0.18A不动了妈的,还有问题;测量发现除了CPU电压没出来,其他电压全出来了CPU供电芯片发现PU80001EN没电压,追查来源来自于桥,动时序的都知道,8系单CPUCPU供电开启来自与CPU;干CPU前,重点查VCCST_PWRGD信号,发现来自于PQ9107复合管,345脚的复合管A三极管PQ9106的控制,而PQ9106三极管的控制B脚电压无,相连的PR91072脚有1.05V的总线电压,而1脚却没有,正要测阻值,表笔一戳,发现电阻2脚移位了,电阻2脚断了,焊点都没有,找个电阻换掉,(这里需要逻辑推断了,大家有兴趣的下点位看看)

触发上电电流哗哗的跑起来了,维修结束!提醒的是:待机芯片可以和51225代用;这款EC是带程序的;EC的待机供电中途需要转换,和很多索尼采用5V转3.3V的;纬创代工的N4110利用场管转换很相似;点位图参考饼哥发的,再次谢谢饼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691-1-1.html

网友:
内容有点多,,我打算又换搞笔记本了

网友A:
修华硕的,还是八系列的,佩服

网友B:
还好有点位,要不然这故障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华硕的,还是八系列的,佩服

9系都修到很多,明年开始,8系会增多的

网友:
亮点是 3.12V。大神

网友C:
现在的华硕只有点位图,没图纸不好修啊,兄弟水平真牛!

网友:
看你对时序很熟悉,不然就要弯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华硕只有点位图,没图纸不好修啊,兄弟水平真牛!

华硕好修,关键是有点位!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有点位,要不然这故障怎么修啊

现在图纸越来越紧张了  诶

网友D:
兄弟有没有知道这个板的EC是多少呀

网友:
我的EC蕊片被上家拔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没有知道这个板的EC是多少呀

IT8585E,后缀不一样没事,带程序的,这机子修完后查价格才知道挺贵,貌似6000+;报价可适当提高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

网友:
我去技术真好,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已经修道系列的单U了,应该 还有保修把,这么新的机器,还有系列的CPU开启已经由EC换做CPU了吗

网友:
华硕修得这么溜佩服

网友(2017-02-19):
今天又碰到这款,刚开始换没带程序的EC,上电到0.28A左右没复位,只能网上订一个带程序的EC,恢复正常!

网友:
有点位图给一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