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微双路X58内存报警?

楼主(2016-11-11):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老板叫看下这几片超微的板子,因为之前一直只修普通台式机,顶天了也就修过X99的普通板子,服务器确实比较少接触,修也是修小问题(之前那地方有师傅在所以难修的都是他包了,哈哈哈)换了个地方一个人还是有压力,但也有了动力了!言归正传:好几片超微双路X58服务器板子,型号是X8DTL-6的板子,都是开机报警,一直响,一直响。。。。片选忘打了。。。。。因为急着下班。。。回来一搜论坛还是有人遇到过,但没解决方法,这里我再来求助下,谢谢各位论坛大神了!

网友A:
个别服务器主板24口供电和普通电源不相同 不触发换服务器电源或者买个转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别服务器主板24口供电和普通电源不相同 不触发换服务器电源或者买个转换头

这位大哥,人家是已经触发了开机报警,呵呵

网友:
看看桥 桥有问题

网友:
不管什么板你就当普通板的思路修呗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板子  据说是时钟附近出问题了

网友D:
你老板叫你涨知识!服务器主板还是修的少…就是价格报不高!都是同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人家是已经触发了开机报警,呵呵

只是给维修服务器主板的同行一个提示并不是针对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给维修服务器主板的同行一个提示并不是针对这个主板

好吧。。。

网友:
大哥,不是什么都能灌水的好吧。。。估计你做学徒的时候你问你师傅你手里是什么故障的时候,你师父经常给你说换个桥吧,论坛不是所有人都一样没有帮助的心的,就比如我刚入行的那一年我师傅就很好,问什么都解释给我,虽然现在各走各的,当然我现在也很感谢他,也一直都经常一起聚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别服务器主板24口供电和普通电源不相同 不触发换服务器电源或者买个转换头

嗯嗯,看到你下边的回复。。。其实这个我知道,之前测试超微X79的板子时候就用上了转接线,但这个不用转接线的,只是开机报警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故障所以求助,服务器和普通台机还是有一丢丢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板子  据说是时钟附近出问题了

你好,能加个好友学习下么?谢谢!Q221894599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老板叫你涨知识!服务器主板还是修的少…就是价格报不高!都是同行!

估计搞服务器的都是懂的人才会搞咯,普通人一般很少买服务器折腾。。。

网友E:
涨知识了,,还有这事

网友:
没图纸估计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涨知识了,,还有这事

别光灌水啊,你也给点维修思路咯

网友:
服务器很少搞到的。

网友:
是不是报警五短一长,前不久修道一个一样的,死活没修好,io也换过,内存电压都有,怀疑南桥

网友:
服务器的是采用ECC内存的,你用的是什么内存

网友:
服务器和普通板有区别,时序和脚位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