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戴尔外星人四代的机器怎么更改服务代码

楼主(2016-11-12):
售后来换主板的时候输错了一个,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觉得特别不舒服,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改回来么,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各路大神快快显灵~

网友A:
这个没有改过,你打的话问一下客服吧

网友B:
清一下编码在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一下编码在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怎么清除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一下编码在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同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改过,你打的话问一下客服吧

客服知道个毛···他们只知道换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客服知道个毛···他们只知道换主板

那好吧,既然客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也是没有修改过

网友:
还是打电话客服,稳妥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好吧,既然客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也是没有修改过

有一个清编码的文件   我手上没有  要不然就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清编码的文件   我手上没有  要不然就发上来了

SVCTAG? 这个也试过,可能找到的版本低,清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清编码的文件   我手上没有  要不然就发上来了

这个清码的软件,我百度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清码的软件,我百度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

编码软件应该是工厂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码软件应该是工厂出来的

应该是反正,网上是没有这种资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反正,网上是没有这种资料的

有个低版本的,可以改asset tag.  service tag貌似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低版本的,可以改asset tag.  service tag貌似改不了

这个问题就不要纠结了,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用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不要纠结了,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用修改

有影响····

网友A:
有什么影响呢,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影响呢,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卖得时候不好卖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得时候不好卖阿···

哦,和客户讲明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