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认USB接口维修

楼主(2016-11-12):
型号:Acer E1-471G
版号:DAZQSAMB6F1
故障:USB2.0接口不能用
维修方案:今天接了一台Acer E1-471G笔记本,说是USB2.0接口不能用,经过检测,发现有一个USB2.0被插烂以及排除系统问题,报完价送上维修台。
既然USB2.0不能用,那就先查USB的供电,以及数据线对地打值是否正常。测供电,5V供电正常,再测数据线,发现两个USB接口中,有一个一根数据线对地打值才238,明显不正常。找来图纸一看,这接口是经过一个电感直接进南桥的

直接进入南桥,没有去其他地方

直接换南桥

换完插USB小板,插U盘,进BIOS,已经能认到USB设备了(这里忘了拍图)。因为有一个USB接口是坏的,所以需要更换

换好的USB接口

进系统测试,没有问题,此机修复

谢谢各位观看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USB口2条数据线对地不正常,一般是桥是挂了

网友:
观看完毕,加分奉上。愿君努力,财源广进。

网友:
一般是桥是挂了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干桥,OK ,要大部分是这样的问题那就好了

网友A:
有的预留了多余的USB总线,直接重新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纯属来骗分的吧。

网友:
简简单单维修一例

网友:
桥的机率很大 啊

网友:
USB口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南桥挂了或者USB口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还是接口坏了a ?

网友:
这照片拍的,怎么这颜色这么辣眼睛。

网友:
一般来说,数据线阻值不正常,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搞那么多东西楼主要收多少钱呢!

网友:
换桥多少钱啊

网友C:
修过好几台华硕的也是桥坏的,但是我没换,直接改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弄

网友D:
接口拆坏把南桥烧了

网友:
USB 只要供电正常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非人为断线的很少!

网友:
直接重新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成本价10元

网友E:
这个桥换有一点难度,你是换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分析的透彻啊,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预留了多余的USB总线,直接重新飞线就可以了

有些确实是有哦,但这机器有一个USB2.0接口打值是正常的也不能用,所以还是换桥来得妥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多东西楼主要收多少钱呢!

修主板的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拆坏把南桥烧了

是客户把USB接口插坏了导致南桥USB模块坏了

网友:
大冬天的有事干有钱赚就不错了     。喝西北风  很冷的

网友:
修机子就该这样 谨慎 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桥换有一点难度,你是换新的还是拆机的

哈哈,这两天生意比较淡,所以没事就从料板成色比较新的芯片植起来,没有想昨天刚好用上

网友:
收益了 正好 比着修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否告知分一款或者几款机型有预留USB总线的机型,我查图纸看看去

以前在工厂经常见,不过具体哪个机型  还真不知道,内部都是机种编码     成品叫什么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好几台华硕的也是桥坏的,但是我没换,直接改了。。。

如此维修  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简单明了,供电两根数据线

网友G:
很 明显  说客户把接口 插坏导致的     弱弱的问句   其他的usb 都不能识别还是 就这一个呢    如果直接加焊下  会有效果吗

网友:
桥也换了,这个组合拳打得好,幸好不是二合一的桥

网友:
USB数据对地值不一样直接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 明显  说客户把接口 插坏导致的     弱弱的问句   其他的usb 都不能识别还是 就这一个呢    如果直接加 ...

这机器有一个USB3.0的接口在板上,能用,还有一个小板上有两个USB2.0接口,都不能用

网友:
拆下来的旧芯片可以当测试用,

网友:
这个问题见多了,修起来也快

网友:
简单明了,好贴满分加上。

网友:
换南桥的成功率挺高啊。要不就不敢去换呢。而且还是亮机的本本。

网友:
搞桥吧,工程量大啊,,还是这种能亮的,,压力山大。

网友:
改成这样啦,牛

网友:
两条线的阻值不正常,一般是桥了,果断黄勇干桥

网友:
最讨厌换小板子的USB

网友:
呵呵试着修小板试试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坏吧

网友:
这种问题 ,只要手工还 还是基本 上都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数据线阻值不正常,桥坏的可能性比 较大.

网友:
这也是很好的一例!!!

网友:
大部分usb不能用都是桥的问题占多数

网友:
可以把USB数据线飞到其他总线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