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 使用时注意 1.8v 低电压芯片

楼主(2016-11-12):
目前市面上25系列芯片都是3.3V电压居多最近以华邦和MXIC新出来的低电压的1.8V 芯片是不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的,编程器默认是3.3V芯片 会烧坏芯片.

主要的1.8V芯片:

winbond(华邦):

W25Q10EW,W25Q20EW,W25Q20BW,W25Q40EW,W25Q40BW,W25Q80EW,W25Q80BW,W25Q16DW,W25Q16FW,W25Q32DW,W25Q32FW,W25Q64DW,W25Q64FW,W25F128FW 等等..

MXIC(旺宏):

MX25U5121E,MX25R512F,MX25U1001E,MX25R1035F,MX25U2033E,MX25R2035F,MX25U4035,

MX25U4033E,MX25U4032E,MX25R4035F,MX25U8035,MX25U8035E,MX25U8033E,MX25U8032E,

MX25R8035F,MX25U1635E,MX25V1635F,MX25U1635F,MX25R1635F,MX25U3235E,MX25U3235F,

MX25R3235F,MX25U6473F,MX25U6435F,MX25R6435F,MX25U12873F,MX25U12835F,

MX25U25635F,MX25U51245G,MX25UM51245G,MX66U51235

GIGADEVI(GD)

GD25LQ32CVIG GD25LQ32CSIG GD25LQ64CVIG GD25LQ64CSIG5

请大家注意这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8989126740

网友:
TL-866 编程器 在选择低电压芯片时, 软件会提醒你,是低电压芯片.
而这个RT-809F 软件没有任何提示,没有警告,如果按3.3v 操作,会不会烧坏,还不清楚,希望大家小心.

网友:
转接座   迅维的购买是不是能优惠呢

网友A:
需求如果不大, 迅维未必进这种货.

网友:
最新情况啊,长见识了,这个真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求如果不大, 迅维未必进这种货.

就是迅维要卖这种的话  也不需要进货   这么个小玩意  迅维自己也能做

网友:
楼主提醒的好,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趋势啊?

网友B:
我用的不是这个编程器,不会出现1.8V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不是这个编程器,不会出现1.8V电压问题,,。

关键是你能不能遇到这个1.8V芯片。

网友:
以后遇到这芯片,一定会当心电压问题

网友:
是要当心  要是烧了编程器 那大了

网友(2017-04-30):
那可不可以在编程器上改成1.8v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