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高配)不识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2):
华为P8(电信高配)不识SIM卡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完全不识别SIM卡2。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拨*#06#查看MEID号正常,目检J2801外观未发现异常现象,用万用测量J2801各引脚的对地阻抗发现第2、4引脚对地阻抗异常,各测试点值与良板对比,如下表所示:

华为P8不识SIM卡维修 图1

华为P8不识SIM卡维修 图2

华为P8不识SIM卡维修 图3

  由上图表中数据结合电路图可判断为CPU损坏。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00、U300TOP后,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

  在维修不识SIM卡故障时,应首先查看IMEI和卡座外观是否正常,其次测量其各引脚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最后测量其电压、时钟、复位等信号。当上述都正常时我们可以考虑更换卡座或升级软件。

网友:
这个是不是产家出来的资料

网友A:
测阻值的是用二极管档测还是电阻档,还是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阻值的是用二极管档测还是电阻档,还是都行?

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