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高配)基带未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2):
华为P8(电信高配)基带未知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馈手机不读SIM卡,在拨号界面输入*#06#,MEID显示:NULL,说明C网基带没启动。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根据电路图找到相关必要工作电压,比如VDD_IO_1V8、VDD_DIG、VDD_UIM、VDD_DCXO、DIG_RESIN_N、VDD_P_CORE1V2、VDD_P_PLL1V2,经过测量,以上电压全OK;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1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2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3

  (2)既然电压、复位正常,接下来测量时钟。测量时钟需要用到频谱仪,经过测量时钟正常,测量点C4608。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4

  (3)经过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然后尝试更换了U4200。更换U4200后,故障依旧;

  (4)认真查看原理图的每个信号,发现有很多测量点我们忽略了,比如CP_TDI、CP_TMS、CBP_RXD0,这些测试点通过U1505与USB相连,通过USB与PC相连,然后PC可以通过USB发送指令让modem工作;在测量TP4207时,发现TP4207对地短路,由此判定是此线路出问题导致VIA MODEM异常。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5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6

  (5)看原理图,线路上只有U4200和U1505两个器件,考虑到前面已经更换过U4200 ,且故障依旧,初步判断是U1505失效。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505后,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不管是什么手机,手机各器件工作必备条件都是供电、时钟、复位,我们在维修手机的时候,也要按流程一步步测量,测量时要胆大心细,要找到问题再换料;同时在用万用表定位不到问题点的时候,可以借助诊断软件辅助定位,就像医生一样,帮人看病也要根据CT\BT的结果来开药。

  主板上的每个测试点都是有作用的,维修时不要忽略他们。

网友:
资料很好!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有图纸才能知晓测试点的作用。不是忽略它而是缺资料。

网友:
真细心,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刚入行,看不懂

网友:
分析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讲的很好,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2017-01-03):
不错 手艺高啊 没图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