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维修

楼主(2016-11-12):
华硕笔记本电脑屏闪,偶尔还会有暗屏。做显卡无效。拆开屏,检测发现屏驱动板主芯片附近一个电阻虚焊,补焊以后ok!

网友:
闪屏 暗屏 应该先换个屏试试…… 做了显卡还好没有误杀

网友:
肯定是升压有问题吧

网友:
闪屏 屏暗就干显卡啦?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