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高配)C4519短路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2):
华为P8(电信高配)C4519短路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映手机不开机,使用程控电源上电开机,开机电流定在78mA;用镊子短接TS3007到地,PC端没有到COM 1.0端口。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问题现象确认

  手机开机小电流(78mA)。

  2、根本原因分析

  加载情况下,最小系统及电源启动正常后,电脑上会映射出COM 1.0端口,因此不开机故障样机能否映射出COM 1.0端口是手机最小系统及电源是否正常的重要判断依据,是手机开机流程的第一步。

  现在手机不能映射出COM 1.0端口,说明CPU最小系统没有正常启动;加上手机开机电流定在153mA,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前期经验分析,都是供电、时钟、复位异常导致,按照PMU上电时序图逐步测量。

  在分析之前,检查手机主板外观良好。

  3、PMU上电时序图分析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1

  说明:此外还需要注意PWR_HOLD及PERI_EN的状态:如果PWR_HOLD始终低电平,会导致最小系统上电后不能稳住,掉电反复重新上电;而PERI_EN低电平时会使PMU保持进入休眠状态,从而导致部分电源下电(因此如果测量到部分电源上电,部分电源未上电时,除了需要确认PMU芯片是否损坏,电源外围是否短路等以外,还需要确认PERI_EN的状态)。

  (1)根据图1由上往下测量相关电压,估计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叫上电时序图,由于其输出电压为开机必须上电电压,图1的每个电压信号都是开机必须上电电压,缺一不可。

  (2)当测量到VDD_BUCK_BOOST(C1122)电压时,发现此路电压为0V,正常板是3.6V左右,此路电压由U1100(电压调整器)输出,其作用是当系统电压低于3.4V或高于3.4V时,芯片将自动把电压调整至3.4V,保证系统能稳定运行;U1100工作条件如图2: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2

  (3)下电后,用万用表二极体档测量C1122二极体值为0,说明VDD_BUCK_BOOST对地短路,此路信号线上挂着多个器件,包括U1100、U1305、U4502、U1000等。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3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4

  4、找到故障根因

  万用表的正负极和程控电源表的正负极相接(用电源表的鳄鱼夹夹住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具体操作如图5;程控电源表调节电压为4V,限流1A,然后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C1122的正极端;再用红外热成像仪照手机单板,发现C4519最亮。

华为P8不开机维修 图5

  拆下C4519后,短路故障排除,重新上电开机,开机正常。

  5、处理结果

  更换C4519,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三、总结

  不开机故障分为小电流、大电流、无电流;我们要把故障区分开来,尽量缩小故障范围。

  我们在维修不开机故障时,要结合开机电流一起分析,然后根据上电时序图测量,虽然PMU上电时序图有十几路电压信号需要测量,但是在我们测量几次后,把测量位置记在心里,那后续的维修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注意:当LDO26上电完成后,PMU输出32K(CK32_SYS)及19.2M(SYS_CLK)时钟给到SOC。其中32K时钟由外部晶体提供PMU,19.2M时钟由外部晶振输出后经过RFIC芯片校准后提供PMU和SOC。

网友:
大哥啊,收徒弟吗

网友:
分析详细,设备齐全!这是高手的作品啊!!

网友:
给点诚意,你懂的

网友:
这维修流程图很详细!